技嘉M55S-S3板子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1-08):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只是板子点亮了  诊断卡 还是不跑码~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是1394卡上用的元件,,,,你把它拆下来不用,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看,,,,在1394卡上用的就是这个IC,,,

网友:
应该是它烧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1394芯片很容易坏,维修中因要特别留意

网友:
芯片拆下来了~
还是跑FF

网友:
好像是网卡的啊 下了试试 加个PCI的就行了

天黑了吗 -2 楼上已经说明白了,还瞎说八道。

网友:
此板显卡插槽上面的电容好像也坏了吧,那个是1394的蕊片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1394的芯片是拆了  但是还是不跑码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电容也找个个一样的换了 还是不跑码~~~~
哎~~~~哪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
换一个试一试了!

网友:
除了1394的IC没有换     爆的电容换了
可是还是不跑码~

网友:
拆掉后不跑码先刷BIOS试试   还有单桥的板桥空焊的多   空焊也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1394 ,你拆下来。不要装,
看看电压正常吗?
这个容易烧,烧成这个样子,很定不止这里了

网友:
1394的拆下来了  没有装~
爆的电容也找了个参数一样的 换上了~

网友:
你把1394芯片拆下来,把脚位 拉好,不要短路。
量一下连到它 12V,3VDUAL。有没有正常。
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被烧了

网友:
看看主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CPU核心电压0
VTT也是0
PG也是0
下一步应该查什么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打打阻抗,芯片拔掉了还尤其他问题,这太正常了

网友:
先从CPU供电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