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金士顿的U 盘的故障

楼主(2010-01-08):
是一个2G的U盘,自从在开车的过程中拔除,就坏了。现在的故障是能认到盘,看到目录和文件,但运行其中的文件都不行,一会U盘就自己退出,重新又能认到。
文件

网友:
1。检查容量是否正确
2.如果文件不重要的话,尝试格式化U盘,看是否能格式化成功,是否能写入文件
3.以上两项都不行的话,只chipsgeus检查U盘主控型号,重新量产或者加焊闪存了。

网友:
如果盘里没有重要资料,可以量产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短接flash29、30角再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