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管子正常吗

楼主(2010-01-08):
众成845GLAB主板,经常蓝屏,起动不起来,怀疑供电问题
给CPU供电的上管55N03LTA DGS电压分别是11.63. 1.88 1.24,下管是PHB108NQ03LT DGS电压分别是1.24 9.47 0,还有一个55N03LTA在南桥附近,不知是对谁供电的 ,DGS电压分别是3.12 3.43 1.47,请问这几组电压正常吗?
PHB108NQ03LT DS间的电阻只有9欧 是不是烧了啊 没拆下来测

网友:
CPU有核心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1.42伏

网友:
1.42伏是不是偏低了点,应该是1.75V

网友:
你把CPU旁边的这几个管子换了啊!  先排除是它的问题啊!  我估计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PHB108NQ03LT DS间的电阻只有9欧 是不是烧了啊

网友:
你是不是用那种老的假负债测的

网友:
PHB108NQ03LT DS间的电阻只有9欧 是不是烧了啊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量也是吗?

网友:
我用的是基地的带灯负载测的啊 不是老的是新的

网友:
用假负载的时候1.42v说不定也是正常的

网友:
那GS间电阻9欧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