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显白屏故障??

楼主(2010-01-08):
我的一台宏基液显白屏故障,各路供电正常,屏线排除。但是电源指示灯闪动。求高手帮助。在线等
电源

网友:
开机瞬间又图像吗?有用通用点屏测试过时不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开机就白,没任何显示,一般也就是屏,驱动,屏线这3个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先排除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的话,那就不太好修了哟。

网友: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但是电源指示灯闪动 --->你確定電源輸出正常嗎?
通常你電源指示燈閃動,就代表你電源輸出是不穩定的,建議你還是在檢查檢查電源板吧
若你十分肯定電源板是正常的,那我可以肯定你是AD板出問題,很有可能是~"程序的問題"

网友:
开机时刻量电源电压,看正常吗 我是说量开机瞬间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提示,我再仔细捣鼓捣鼓,搞好一定回话

网友:
好好的杳一下电压

网友:
不管什么屏,白屏的首先查屏供电以及脉冲芯片产生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有没有发热啊,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白屏我的的维修思路是先看屏线,测一测,没有问题就换驱动板点一下屏看一看,屏是不是好的,先确定了哪一块的问题,然后在修,不然修哪一块都是错误

网友:
换一套板子测一下,可以快速确定是板子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你先换个屏试试 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可以适当用点屏器试试吧,应该故障最大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
还没修好的?怎么没来回话啊??
是屏还是屏线还是驱动板??????

网友:
今下午又捣鼓了一下,由于是15的牌子宏基,型号AL533.没有这种驱动板代换,没有数码相机也就没有上传图片,只好把故障再具体描述一下,不连接屏线上电,开关机正常,连上屏线,指示灯3秒闪烁一次,等10分钟左右,显示器就正常了,有显示了,由于没有示波器,只好测量所有电压,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驱动板上主芯片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楼主可以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25):
最后没有修好,更换驱动板解决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唉,我遇到的是一个19宽的宏基,郁闷死了。
双36口的屏接口,头疼,这回麻烦了,白屏……手里还找不到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