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0-01-08):
一块主板(478)针脚的!插上电源,开机风扇转几秒钟就停下来了!把电源拔了又能点一下!
但是还是点不亮!
又熄火了!
又得拔电源!换过能换过的了!
确定是主板原因!主板没有明显的坏的痕迹!
因为没有测试卡!跑不了代码!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郁闷中…………

网友:
是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正常现象,主板有短路,保护了。测下CPU座旁边的MOS管,看是否短路

网友:
不插给CPU供电的12V电源看是否保护。

网友:
CPU 的供电管,有坏的了。

网友:
CPU热保护了!风扇没接触好呢,一般是这样的,比如风扇座坏了等,都使CPU过热
保护

网友:
我再补充下,cpu我都换过了!!都没 用!!

内存也换过!

什么都不要——裸板,就上个加个风扇!
没事!

加上cpu 也没事!

一加上内存就不行了!

内存口我都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短路啊!!
到底咋回事啊!!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有多少个PCI接口啊!多换几个口试试!是不是某个口的供电不正常了,可能某个电容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CPU散热不好也会断电的。涂点硅脂,加个风扇看看

网友:
打一下 5v 和12v的对地吧

网友:
主板常见故障诊断方法(主板故障可导致开机断电关机故障):
电脑主板结构比较复杂,故障率比较高,故障分布也较分散。根据故障产生源,主板故障可分为电源故障、总线故障、元器件故障等。造成主板故障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
1、 元器件原因:主板上的芯片和其他元器件质量不好,造成主板老化损坏,从而导致主板故障。
2、 人为原因:在使用电脑时,随意热插拔硬件或乱用金属物触碰各种接头从而导致主板故障。
3、 灰尘、静电原因:由于灰尘或静电导致主板接触不良、短路或烧毁主板上的芯片,而导致主板故障。
接触不良原因:由于锈蚀、氧化、弹性减弱、引脚脱焊、折断等原因导致主板中各种芯片、插座、接口接触不良,而导致主板故障。
针对主板的特点及故障原因,当主板出现故障时,主板故障的诊断方法如下。
第1步:首先仔细观查主板的各个插槽、风扇、芯片等有没有损坏的迹象:主板上有无烧糊、烧断、起泡、板面断线、插口锈蚀、电容爆浆的地方:BIOS电池是否有电。如果有明显损坏的地方要进行针对性的维修。
第2步:如果主板上没有明显损坏的痕迹,接着用软毛刷清理主板的灰尘,清理后检查主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是灰尘造成的故障。
第3步:如果清理灰尘后,还是不正常,接着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的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5V、+12V、+3.3V等)。如果有不正常的电压,检查电源及其主板电电路是否存在故障。
第4步:如果主板电电压正常,接着给主板通电检查,看主板中有无发热的芯片。如果有发热的芯片,首先检查发热的芯片的输入、输出端是否有信号(看波形)。如果有输入信号,无输出信号,再检查发热芯片是否有时钟信号。如果有,则此芯片损坏,更换即可;如果无时钟信号,顺着芯片连接的线路检查该芯片的前一级,直到找到故障元器件。
第5步:找到故障元器件后,暂时不要从主板上取下,可选用同一型号的芯片接在它上面,然后开机观察是否正常。如果主板故障消失,则该芯片损坏,更换此芯片。
第6步:如果主板故障依旧,接着用切线、借线法寻找短路线。如果发现有的信号线与地线或+5V电压线等短路,可切断该线再测量,以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主板电路板走线问题。
第7步:如果上述方法不行,用对照法找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对照测量相应芯片引脚的波形及其参数,来确认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可能是辅助电源12V存在短路,应该是场管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典型的短路保护,一般主板的短路部分大多出在CPU供电电路

网友:
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常现象,主板有短路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的。瞬间测一下cpu供电,

网友:
你换电源试试没有啊?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可能是开机保护了,再就是测一下你的电源的电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