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内存不过

楼主(2010-01-08):
最近修一台T40的板子,电流跑到0.68内存不过,做过北桥后开机不到10秒就掉电了。求助

网友:
现在开机就掉电啊?你上跑码卡看看 跑多少掉电。内存不过?供电。系统总线.之类的都要查查啊

网友:
查各项供电

网友:
过了CPU没,如果没到CPU是会掉电的

网友:
不过内存有报警吗?一般T40不过内存是IO或BOIS出问题

网友:
CPU都没过,T4挡到0.96才是内存呢

网友:
南桥故障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