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08):
一块ABIT SG-72 V1.1主板,CPU供电,内存,南北桥供电均正常,加电诊断卡不跑码,加电时诊断卡复位灯正常的闪下灭掉后,一会会再闪一下,不知为何,刷过BIOS换过IO,型号7805的,压过CPU座和北桥还是一样不跑码,怀疑外围影响,把75185和网卡芯片均拆掉,还是不跑码,哪位修过这板,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2010-02-21):
ABIT SG-72 V1.1主板的通病,就是CPU座虚焊。有个学校06年装的45台机C4,2.13CPU,现在陆陆续续的坏了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