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有了,下面往哪了呢?

楼主(2010-01-08):
一块845GV-M2的板子   南北桥内存CPU供电都有了,  CPU复位跳变也有了,   现在就是跑码00  按复位针复位等闪烁   没有思路了
BIOS论坛找过了,  刷上去还是照旧
CPU复位跳变都有了    没思路了   下面该往哪里去了   南北桥没虚汗
断线也补上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CPU发烫是不是就是CPU已经工作了?  排除CPU损坏

网友:
那就干掉网卡,COM芯片这些有问题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技术高的人多在賺钱中

网友:
远程教学说过了,查全板各元件供电,时钟,复位,查的越多,越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排除BIOS芯片和座子接触不好的可能
检查时钟IC各输出CLOCK是否正常
更换IO
取掉网卡
再试试

网友:
所有PCI设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