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不触发 修很久了

楼主(2010-01-08):
dell1525不触发,客户说进水了,拆机只发现io(wpc8763LAOG)少量腐蚀,其他地方没发现有进液的痕迹,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05A左右。测得有TPS51120产生的3D3V_AUX_S5和5V_AUX_S5电压正常。开机键有3.3的电压,安开机键无任何电流跳变。各分组供电无短路。查南桥RTC电路工作正常。查EC的工作条件数据如下
http://chinafix.com.cn/attachmen ... XCejcUnBqIG4%2F1OyQ

19  46 76  88  115脚电压正常
44和104脚电压正常  ec的时钟正常 80脚Vbat 3.3V
16 脚 RSMRST#_KBC(给南桥)无电压
按下开关键
KBC_PWRBTN#有跳变
PM_SLP_S3#无
PM_PWRBTN#无
AC_IN# 0V
不知道ec工作还需要那些条件,还是EC坏了(换了一片不知道好坏的EC,情况一样)
另外不知道这个EC里面有没有程序

回9楼,我把ACIN 接地的一个三极管断开,电压升到5V,不过其他还是没什么变化,定了一个IO,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等回来了再换一个

回3楼,南桥,EC的晶振都换过,无效。uSB正常,问题应该还在EC这边,强行给TPS51120的3V 5Von后,有3A和5A   1.8  0.9  1.2和1.05都有,手摸主板没有发热的器件

明天芯片到货

网友:
16 脚 RSMRST#_KBC(给南桥)无电压,后面的肯定没有PM_SLP_S3#无
PM_PWRBTN#

网友:
检查控制背光的三极管lid——swich有无3v!以及usb接口有无短路!ec晶振有无起振,南桥晶振状况,3,5vsus电压产生后的sus——pwrgd电压一定要有!

网友:
RSMRST#_KBC 我记得有的机器是开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
刷bios看看呢,还有bios和ec的所有通讯线

网友:
AC_IN#为0V 显然也是不行的。

网友:
ACIN DELL的好像是5.6V 左右

网友:
回楼上,我把ACIN 接地的一个三极管断开,电压升到5V,不过其他还是没什么变化,定了一个IO,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等回来了再换一个

网友:
建议楼主把那些感觉应该有电压出来但没出来的脚位 吧它跳起来看看是不是IO把它拉低了

网友:
EC没正常工作  没有PM_PWRBTN#输出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没有?我今天接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子,如果楼主修好了,请指教!指教!如果没有修好,大家在基地里探讨!探讨!

网友:
期待楼主的回复,,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这机器待机正常吗,我感觉好像待机电流太低了

网友:
16 脚 RSMRST#_KBC(给南桥)无电压
兄弟,RSMRST#-KBC是一个分水岭,没有这个信号给南桥,南桥就不会有后续的动作。你挑起这脚看看,是没发出,还是南桥把它拉低了。如没发出,是开机芯片的事;若发出而变低为零,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精辟,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AC_IN#为0V 是正常的。我修过一列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