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1-08):
各位前辈我想求救下主板不跑码的维修流程图啊!比如先找什么信号之类的!在线等啊謝谢各位前辈了咯!小子刚学!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你得说话清楚好让朋友们分析呀

网友:
先查查南北桥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在用示波器看看BIOS的波形是否正常的完成三次跳变。

网友:
3 5V有`各项供电也正常~!所有复位也正常`午后一扳你说量BIOS但我这边有个师父说不要~!

网友:
渴望看到详细的测量点贴子~~~~

网友(2010-02-27):
不跑码说明CPU工作,35V有只能说系统供电是正常的,应该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供电 后时钟 再复位 最后是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