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A液晶,开机几分钟黑屏、指示灯正常不变

楼主(2010-01-08):
小弟遇到一台ACER AL1916WA,开机指示灯绿色正常,几分钟后黑屏,但是指示灯还是绿色,拆开电源板目测电容完好,有脱焊,全部加焊完测试还是几分钟后就黑屏,没有思路,望高手指点,谢谢。
黑屏

网友:
我见过一批ACER 的1916WA 总坏电容和电源芯片 换了就好 过一阵又坏

网友:
“电容和电源芯片”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电王
我個人是比較強烈認為是"燈管"的問題
燈管~不良~最容易發生時好時壞~正常的時候用一整天多OK,異常時開個幾秒 or 幾分鐘~~就會突然黑屏

网友:
你只是描述了故障现象,但也没有具体的测量参数,所以不太好回答具体故障位置
但维修中,除了几种已知的屏外,,,灯管老化的可能不大,,,还是查电源和高压部分

网友:
我修过两台这种显示器。是里面灯管接头处打火

网友:
我是送到服務站修的, 200大洋,說是程序重刷。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保护啦

网友:
此故障已解决,更换了高压板就好了。维修中加电测量高压供电为13.70V,黑屏的时候测量是14.80V,断开给高压供电的保险之后测量为17.40V,时间紧张没有仔细查找高压部分,于是直接上通用高压板测试拷机1小时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灯管是否完好 建义更换全部电源次极滤波电容 还就是电源芯片的持续供电脚外的滤波电容

网友A:
ACER 有一部分机器是24V 供电的。

网友:
楼主难道没有试机用的灯管吗

网友:
今天刚好修一台是群创的屏,如果你的也是群创的屏就有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我手头上也正在修这样的一台机子,就只能换板了吗?高压部分还能修吗?

网友(2010-02-12):
换高压板的同时最好也看看灯管,不然灯管有问题,换完新的高压板也会慢慢坏的!

网友:
今天就修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故障差不多,也是电容鼓包,换了无效,最后只能更换整块电源板解决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吧!!!!!!
外接几个好的灯管,看看几分钟后是不是还是灭了???
是的话,基本上外接一个高压板就好了
好的,大哥换灯管吧!!!!
显示屏基本上就是修这些东西
(⊙o⊙)哦 ((驱动板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