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171联想液晶

楼主(2010-01-08):
一台L171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一体的,故障是点亮过几秒会黑,确定灯管好的,代换一块高压板故障也这样,侧电压12V,5V正常。头都修大了,修了一天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会不会是电源问题呢?有没有人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呢,,教下我好吗?在此谢过,,急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修了一台明基的17寸的 也是一体的  也一样找了一天的问题 经过反复的研究和琢磨一个小问题 供你参考 就是按键 开关虚焊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都排除你上说的 估计 虚焊的几率大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亮在那里的,应该不是虚汗把,,我都焊过了,黑掉的时候有一点图象的。就是背光没亮起来,

网友(2010-04-07):
请不要没有修个这个型号的楼主,没有修过这个显示器不要乱说,骗取下载分。现在本人手上正有一台这种型号的液晶。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