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71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1-08):
一台L171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一体的,故障是点亮过几秒会黑,确定灯管好的,代换一块高压板故障也这样,测电压12V,5V正常。头都修大了,修了一天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会不会是电源问题呢?有没有人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呢,,教下我好吗?在此谢过,,急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
之前我遇到一个老明基的  也是一体板  高压损坏 换的通用高压条!
亮好久还是会自己暗掉  也纠缠了好长时间 也没怀疑灯管 但后来确定就是有一个灯管在作怪】

大多一体版 高压平衡 以及反馈电路都做的很好  只要反馈的不正常就切掉高压!
  不知道 楼主是不是也这样 可以好好测试下灯管  最好换2灯口的高压条 试试看

网友:
仔细查一下看一下灯管线头有没有接触好!!换个灯管试一下!有些灯管质量不好是会引起的

网友:
按你的判断 那是驱动板了,,,,,

网友:
我忘记说了,灯管也是坏的,,但是我把主板放到其他屏上也是亮下就黑的,真是头大,,灯管也坏板子也坏,问题真是多啊 。

网友:
先找个好屏试一下电路板嘛.

网友:
其实就机器高压电路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接过一台.最后发现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子
  我得是Benq!   很是郁闷

网友:
外接一个灯管和高压板烤机试一天看看,呵呵.

网友:
你灯管也坏,高压板也坏,高压板改了,还是不行。
那就有可能,是你换的高压板也是坏的。

网友:
如果你说有了12V,5V。电源供电一般没问题了。这故障大多是高压保护了。是灯管不平衡引起比较多,可以拿外接的灯管,把原板的灯管一条一条替换掉,这样可以判别灯管是否平衡,然后再考虑换高压板。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啊   刷下程序是是

网友:
RE: L171联想液晶显示器 已解决!

已经OK,居然是灯管坏,有一组很黑,外接高压板试灯管是会一亮一黑掉,但是我这里有2个这样的液晶显示器,我把好的那一台主板放在我修的那一台上居然是点起来的拉,在我就确定灯管是好的,难道是2个不兼容造成的?在主板也是坏的,是驱动板坏了,我换了一块,这台问题真是多啊,真是少见,又没赚到钱,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下次大家要记住了。

网友:
改高压板应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