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 XP系统C盘是NTFS格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8):
我之前做系统一直是直接复制到C盘的系统,只是从网上看到把C盘转换成为NTFS格式更中安全,也更加快捷。所以就是一次的做系统时把C盘转成了NTFS格式,没相到,当做完系统时,一些常用的软件能正常安装,但是,爱普生的几乎所有打印机程序都不能安装了。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打印程序的问题呢?还是NTFS格式不支持一些打印程序呢

网友:
从理论上讲,FAT32与NTFS格式与驱动安装无关,如果你用光盘安装,可以把文件复制到D或者其它盘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建议到官网重新下一个。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转换的方法,应当先格式化成NT的分区格式

网友:
我之前就是直接格式化C盘为NT格式,格式化后,爱普生打印驱动就装不了了。
得新下的驱动也做不上去,提示错误

网友:
去官网再下载打印驱动看看吧,会不会没有安装SP2/SP3和作视窗更新呢??

网友:
应该不是NT格式的问题,重新安装一次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只得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我重新做了两次,最后还是强行用命令更改为FAT32格式的才正常,现在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就是软件和NTFS格式冲突了么

网友:
应该跟NTFS格式没有关系啊,希望楼主早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