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0-01-08):
各位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件 类似三极管 但是我看不像  新学的主板维修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在GOOGLE里搜一下PDF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主板很旧了 字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型号是什么呢???这样看可能是MOS管

网友:
楼主用外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找到字符在网上找一个就知了,要是看不清了就拆下测一下吧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都有可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有字符就在网上查下。

网友:
没有看到那2个二级管,会不会是还不知道,但有可能。最好测测

网友:
看楼主图中的字母标示,似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

网友:
2个二极管。

网友:
两个c-e的三极管  正面数: B C E

网友:
主板上没有标识吗?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