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内部有响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8):
之前给别人做一个系统时,发现他的硬盘有转动的响声,有时能发现硬盘,有时不能发现硬盘。
也就是说,在做系统的中间会突然找不到硬盘了,但是,最后也总算是把系统给装好了。
好境不长,他拿到家里后不到两天,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电脑正开着机时,会自动关机,屏上没有像了。
怀疑他说的情况和我发现的问题一样,也就是硬盘有响声,或不正常运转导制的突然找不到硬盘。
但是,由于本人的技术有限,所以,想请问大家,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可有维修办法?

网友:
帮你分析,仅供参考:
找不到硬盘,首先查查电源看看是不是不稳定啊。
在就是主板上供电问题了
硬盘问题也可能出现,但是几率不大

网友:
硬盘的电源口处理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接口接触不好 接口弄紧点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口,一般都是这

网友:
谢谢大家了,有点像电源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接口的问题,我有块硬盘就是这样的,后来在上面直接焊了个新的接口用得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