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42寸等离子惊人超强维修过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2010-01-08):
主角是日立CMP4121HDU等离子监视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屏幕没有任何反应3秒保护停机!
客户送来就说这台机已经经过几个同行之手,都是没有办法修好,所以送来给我碰碰运气!我应酬客户走后拆开看看,表面没有任何人为损坏情况!
接着就检查供电情况,没发现任何问题!因为这台机是走私机国内是没有上市的,所以维修资料根本没法找!头疼之下放下了两天(主要是太忙了)!过了两天后再拿出来检查,首先先检查Z板有没有短路问题,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再检查电源各路的负载,也是正常!最后把问题定位在视频驱动板部分,经过整整一天的跟踪线路(电路板是4层板,很难跟),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被我发现了主芯片与内存数据线连接中有一条对地短路了!先易后难,先把内存芯片全部拆下结果还是一样短路!而内存与芯片之间的连接只有一个0欧的电阻,没有对地的零件,所以确定是芯片问题造成短路到地!再接着就是找芯片,结果是找了几天都找不到,整板也没有卖!这下完了!这台机可以判死刑了!

下图是整机内部:

又过了几天,生意惨淡清闲!又拿出板来打量了下,突然想起很久前修理VCD时也经常碰到解压芯片短路的情况,用一种强电流激开的方法可以修复芯片,我就想了想每条数据线在芯片内部都应该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应该是二极管击穿的缘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干它一会当练手(同时也通知了客户,本来就是死机一台,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下图就是故障板和短路的芯片:

因为PCB板线路很小经不起强电流,所以必须先下BGA芯片:

下BGA后核对短路脚,再在短路脚上与地之间加上3.8V电压,哇……!看图!电路上到了5A多,电压降到了1.6V!经过大概20秒时间,开了(差点不够时间拍照)!电线夹子因为电流太大发热融化了(损失一个夹)!

确定已经激开后重做BGA,植好.076珠子,上土炮……!

经过一定时间的BGA过程后终于做好了!最后装好抱着1/100的希望试机!结果是开机成功!

这个维修经验告诉大家!修理主要还是要动动脑筋!有很多情况不是没法修,而是没动脑而已!
就这么简单就从死神里拉回来了一台等离子!

转贴请注明出处!这是对原创发贴者的尊重!

为何。 + 1 夹子都 化了 ,,,

网友:
确实是 LZ人品太好老,强电流能烧开,确实是巧合,哪个二极管可不是那么容易烧断开的哦,
确实LZ的精神可佳,这样的方法要确保和客户谈妥老,在动,毕竟配件难搞,我现在手里都还有2台等离子电视在那放着,哎,千金难买配件啊!!!!

网友:
IC内部短路,不一定就是你说的什么二极管,,,但你修好了机器,,,我想这种情况今后不会遇到第二次

网友:
每个IC内部,都是有保护二极体的。。。。。

网友:
我们通常所用的量阻值法,其它就是量测IC内部的保护二极体的对地压降值

网友:
大电流烧短路芯片的方法以前确实用过。这两年修的东西很少用这个方法了。感谢楼主提醒。

不过要说一句话,这样烧芯片的时候芯片会严重发热,可能留下内伤。不是实在没有备件的情况下一般不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是当死马医的话是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的!但内伤我倒觉得不会!因为是在短时间内就激开了!而我用的是工作电压3.XV,应该不会影响电路!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可在没其他方法的时候使用一下的。5A的电流,20多秒,不知道对PCB线路(电路板线很细)是否能造成伤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理员肯定没有认真看!我就是因为怕这点发生才拆下芯片才激!否则就不用费功夫做BGA了!

网友:
我也曾拆过一台32的日立等离子,未修已被吓下半晕,这么多板,不知道该修哪块,最后客人赶时间直接到广州二手场加钱换了一台。看来还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配件老贵,前段时间遇到一台42寸液晶,亮一下保护,估计高压条,淘宝上面报250,我开550,客户说淘宝上面高压条两百多,我拒修,后来他愿意550我也不干了,等下不是高压条我就自己啃那250了,这个事谁包没有万一

网友:
我这也有个海信32等离子电视,还显示。Y驱动板吱吱的响。好人修过吗,

网友:
上次有块屏内部短路了,我也加20V烧开,不过有个后遗症,有一条亮线了,自己用用还行。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确实够强,但是还得靠运气

网友:
南桥很多USB短路也可能采用这方法

网友:
的确是死马当活马医
电流烧芯片是从680VCD芯片开始
这种芯片有多组供电脚
其中一只对地短路就有问题
不换芯片就只能尝试大电流击穿
做过家电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484和680都常有短路情况!
看来楼上兄弟也是和我一样是从家电维修转营到电脑维修啊!

网友:
真的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LZ太牛啦!不知道你修好后收了多少米?

网友:
很强,么东西还是要试试的、、、、

网友:
意思就是把短路的管子直接烧断掉,是吧,那样就不短路了.好邪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