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S6900和A04916这两个管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08):
遇见一台坏管子的联想机器,原管是FDS6900,手上没有,用AO4916代换,居然不出电压。G极有持续波形,但是波形奇怪

网友:
这两个管子引脚定义差别很大。

网友:
虽然都集成两个N管,但是脚位不一样~ 不过可以飞线解决。

无边示波器调好了哈~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写错了。调整过来了

网友:
看内部是不同的。每个内部有两个MOS管,但每个MOS管的 D、S上并联的 二极管不同。如果是在高频率的电路中互带,可能就会出错。如果用在低频率或只是一般的 开关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