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内屏显,接CRT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8):
接同行一台IBM R52,说接投影仪用不了,拿过来接CRT一看,切换时CRT绿灯能定住,但不显示图像,,拆板量RGB三基色对地阻值,170 167 170属正常,行场对地阻值为600多,从阻值上看都没问题,于是上电量电压,行信号电压有4.95V,而场信号电压却为1.11V,明显不正常,查电路图得知,行场电压信号由VSYNC和HSYNC从U38芯片TC7WT126的第2脚和第5脚输入,再从第6脚和第3脚输出,由VCCCRT上拉得到5V电压,既然这两个电压都由VCCCRT经过一个10K电阻上拉而来,而行信号电压又正常,说明VCCCRT没有问题,问题出在U38这个芯片(这是个什么芯片我也不知道,望高人给予解答,谢谢!)从T40料板上拆一个TC7WT126更换后,再量场信号电压上升至4.98V,故障排除,在装机前因为没接硬盘,在DOS下切换时内屏和CRT不能同时显,装上硬盘进系统后内屏和CRT才能切换到同时显示的状态,这点以前从没注意过.
     在此要感谢基地的张老师课上的细心讲解,虽然还不能完全看懂电路图,但至少懂得用心去看了,听了几节课受益非浅

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附上R52的电路图,也是之前从基地下的.

IBM R52集成显卡电路图.pdf

网友:
U38为一个跟随器.进去的为低出来为低,否则反之.

网友:
IBM的机器外接无显基本都是这个126的问题,今天还碰到一个X61的

网友:
也可将U38去掉把2、6脚,3、5脚短接来应急

网友:
U38这个门电路不能去掉吧

网友:
没有控制什么的话就相连就行了

网友(2010-04-29):
小弟想问一下这个跟随器在此处起什么作用?缓冲,隔离还是其他?? 2# 南风面

网友(2012-10-15):
行场信号的问题,呵呵,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