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左边三分之一处有一条红色的色带

楼主(2010-01-08):
各位朋友,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液晶显示器左边三分之一处有一条红色的色带,一闪一闪的,时有时无,没有规律性。起初我还以为是液晶屏的屏线有接触不良,但我打开显示器用手干扰屏线,没有好大的反应。而且在用的过程中,有时什么都没动,色带会自动消失,接着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没有规律性。我想请问一下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屏上的驱动电路的问题。或者说是屏电路上的电子元件性能不良,工作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软故障   修不了的

网友:
100%屏坏了,,,,业余条件真的是修不了

网友:
屏上的主芯片补焊一下看看,有可能有收获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 是由于屏上PCB板连接到屏【玻璃】模块有问题 这种问题可以修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找有热压机的地方压屏吧

网友:
基地成员有没有人有修屏这种故障的热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