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F3上电掉电一例

楼主(2010-01-08):
到手一片GA-MF3,上电后风扇转几圈维持有一两秒的时间,然后就掉电了,很像保护了。
拆板量除了CPU供,别的电压都出来了,维修方向明确下来。CPU供电IC是ISL6312,查了PDF,然后量关键点10脚VCC,9脚SS,29及42脚的PVCC1-3都正常,36脚EN电压无!!!故障点在此!查图纸此信号由CPUVDD_EN经电阻DR60来输入IC,电阻两端都没有电压,向前查到CPUVDD_EN由整合桥发出后,受控于U95这个393比较器.先来分析393的工作过程(高手绕开吧)在各电压正常开启后,VCC3.3V经电阻2503后得到1.8V的电压进入到393的第5脚,与第6脚的电压相比较,从而决定第7脚输出的高低。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第6脚的电压是5VSB经R2504和R2505都两个都为8.2K的电阻分压得来,不上电的时候,正常应该为2.5V,这样5、6电压比较后,第7脚应该输出为低,才能保证CPUVDD_EN为高,从而开启ISL6312这个IC,使其工作起来给CPU供电,此板的问题就在于R2504和R2505的阻值变了,在不上电的时候,393的第6脚只有1.4V 的电压,跟5脚的1.8V比较导致第7脚输出为高再经Q343把CPUVDD_EN拉低了,所以ISL6312不工作。附上实例和故障点的图:

网友:
补充两点:
一、有朋友可能会认为,上电保护,为什么不查短路?个人理解,短路的保护,应该是上电时候诊断卡上的灯一闪就灭,而此板是能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像本本中后级电压开不出来时的保护一样,不一定是短路引起。
二、在此非常感谢MIKE  HAO,他是从GA出来的老鸟,提供了图纸和帮助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
Q345的1脚的温度信号也容易造成不上电
R2503和R2504容易变质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棒啊!
字图配合,深入浅出..新手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了 我们这些菜鸟遇到这种问题额就只有换换 供电管理芯片  就没招了  向楼主致敬~!

网友:
看来和你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啊

网友:
楼主分析相当到位  适合新手学习  谢谢你了

网友:
断老师,分析的好,图文并茂!

网友(2010-03-16):
呵呵今天学员翻出来问我。我才仔细看下 。发现了问题!

1:VCC不是3.3V而是5V,

网友:
我与你们的差距也太远了。还得加紧努力啊。

网友:
我也来分析393的工作过程(高手绕开吧)

在各电压正常开启后,VCC(这里是5v哦)经电阻2503和电阻C1624(怀疑此处电路图画错,实际是电阻,画成电容了,另R19这个电阻后面有个X,表示没有安装!)后得到1.8V的电压进入到393的第5脚,与第6脚的电压2.5V(5VSB分压而来)相比较,从而决定第7脚输出的低电平。才能保证CPUVDD_EN为高,从而开启ISL6312这个IC,使其工作起来给CPU供电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电路的作用!

一切供电都好了以及CPURST也正常后,主板正在正常工作~~~~~~

当!CPU温度过高时,发出THERMTRIP_CPU_L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此时,-CPURST_C为高,Q345得以导通,强行拉低LM393的6脚电压,使LM393的+相 1.8V高于 - 的0V,LM393发出高电平,有外部VCC5上拉,Q343得以导通,CPUVDD_EN为低电平了。CPU供电被关闭了!

网友:
13#月饼

看到了,发那么多。想说你有意灌水

网友(2010-06-26):
LM393 原理和LM324是不是一样。。 都是放大器

补充内容 (2013-1-9 01:14):
刚看了板上C1624  确实是装电阻 害我怎么看图纸 那个位置是电容  电路都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