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10-01-08):
8500GT显卡如图上方框部分的供电短路了,这组供电主要供给哪些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存呀

网友:
这部分是给显存供电的,是不是管穿了

网友:
上管击穿,下管好供电电阻对地只有0.8欧拆上管后可以开机,全花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2010-03-24):
这部分是给显存供电  换掉

网友:
估计GPU坏掉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个管击穿了,是不是击穿了一般都是GPU坏啊!

网友:
显存短路后不显示,就要单个拆着查找问题吗?

网友:
我的那个烧了,是花屏现象

网友:
先把MOS管和电感拆了再测短路不,如果还短路显卡就可以报废,因为显存和核心全坏了,

网友:
100%是GPU挂了·!

网友:
和我一样的板卡,我已经把他判死刑了,折腾了一天,还是短路。重做GPU 还短,连烧我4 个场馆,最后仍垃圾堆,充当配件,建业楼主不要搞了。GPU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