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偏高,3V,5v已经出来,再查什么地方??

楼主(2010-01-08):
板号MS1057......     MOS管烧糊,MAX1999烧糊,5VSUS短路

    1.   5VSUS对地短路          USB接口电容击穿,拆除后OK

    2.  5VSUS路解决后,主板不能触发,开关针没有3V,更换EC后,OK

    3。触发后,南桥发烫,瞬间鼓包,更换南桥后,   OK。触发不烫。。

   现在的问题是    待机电流正常0.022,不上CPU触发,电流立马跳到0.094,正常应该0.05
                             上CPU以后,触发,电流立马跳到0.3.。。。。。。。。,上内存也一样。
                   现在主板  3VALW,5VALW,3VSUS,5VSUS都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啦,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
咋没的人回话列

网友:
上CPU和内存触发后电流0.3还高啊?
0.3肯定亮不了机,还有电压没出来,你先量一下CPU上电没有?

网友:
0.022?0.094?0.05?  不懂 是不是打错了 这么低的电流看的我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