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讨论区

楼主(2010-01-08):
修本本主板过程中,遇到的USB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案,大家共享!

网友:
USB应该好解决啊,没供电就修供电,有供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usb也能鼓捣到时钟芯片中去吧

网友:
usb不能用 一般就换南桥吧!!其他的问题也不多

网友:
除了供电就是南桥,还有就是南桥缺48MHZ的时钟USB会很慢

网友:
有的板子 没有开机usb 的信号 也会认不到的

网友:
跟没说一样

网友:
请教各位哥哥,,,打USB口阻值怎么来判好坏?要凭经验么?

网友:
红表笔对地黑表笔点中间两个信号线 阻值 两个信号500多左右
都是差不多不会差10欧左右的就是好的
~~ 无穷大 或阻值小于300的差不多就南桥坏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这种情况南桥都会是坏的吗,有没有可能虚焊啥的啊

网友:
USB键盘或者鼠标会引起,电脑开机死机!
本人,就修过翔升的61主板~
到BIOS中禁用USB接口就可以了!
禁用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后,还是可以用USB接口!
有时觉得很奇怪!

网友:
USB只是反映南桥的一部分 南桥 与 USB PCI IDE IO BIOS 等 很多东西都有联系 USB阻止正常 南桥也不一定好  我见过USB全无穷大(无短线) 能进系统的 这些都是说不准的  大家应该多积累经验  如果两个设备都指向南桥 拿就是南桥  一个设备指向南桥 我们只能试试 我说的不一定全面 望指教(回答11楼的)

网友:
富贵兄,说的比较有道理,USB接口软驱不能用,USB鼠标可以用,最后事蓝牙接口电感有阻抗!经验第一,理论也很重要

网友:
好像ibm t61的usb供电来得转换个半天,麻烦得很....

网友:
本人都是测USB的阻值来判断南桥的好坏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USB有些很难修啊,都换光了都不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