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工焊接———IO芯片焊脚除锡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虾,我自己用936焊接IO芯片,结果焊锡都连到了一体,想请教下如何除锡
谢谢!!

网友:
上松香,  看到办

网友:
用吸锡带压下就好.

网友:
希望你努力锻炼下拖焊技术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烙铁上面的锡要在海绵上面擦干净。。。在把焊件上面的锡给吸过来

网友:
把烙铁上面的锡清除干净,然后在多沾点松香。

网友:
基本功只能自己多琢磨
这种拉稀啦不掉就重新上点锡丝慢慢啦
需要控制烙铁和锡的表面张力
是在不行就用吸锡器

网友:
哦,我也是在练习基本工啊,只是,加了松香后感觉烙铁头会变黑,是为什么啊

网友:
吧引脚往松香里沾沾,然后用刀口烙铁一抹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烙铁温度太高或松香品质不好。

网友:
我当初也是试了很多次,逐渐掌握了拖焊的技巧。

首先,要用质量好的活性焊锡丝。我用的是友邦牌的,国货当中算不错的了。所谓好的焊锡,就是焊锡融化以后,光亮,流动性好,很容易润泽到焊盘上。
其次,用适量的液体助焊剂,我不太习惯用松香,一来后期清晰麻烦,二来是因为活性焊锡丝中空的管子里面通常已经含有松香了。
再次,拖焊的时候要将板子适当倾斜,利用融化的焊锡的重力,烙铁头轻轻一带,焊锡就跟着走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清理最后留在引脚上的个焊锡球,改变电路板倾斜的方向:拖焊的前半个阶段是让每个引脚吃锡,板子应该顺着引脚并排的方向适当竖起来,到最后清理焊锡球的时候,就要将电路板改成顺着顺着引脚的方向,加点助焊剂,将烙铁头上的焊锡弄干净,利用烙铁头可以吸引一部分焊锡的作用来容纳引脚上多余的焊锡。这时候的关键就是,在焊锡融化后,烙铁头离开引脚的速度要快一点,象用刀刮一下那样。这样焊锡容易跟着烙铁头走。通常3次就足以弄干净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不吝赐教,我一定会按你的方法好好练习的,多谢了

网友:
12楼的说得很好,以前我那个几元钱的焊锡,活动性不好,今天在基地买的友邦焊锡丝到货,就试一试,锡融化了就想水一样的流,只是拖到最后那里,还是没办法,只好用吸锡带锡。

网友:
先用拖焊拖到一边的脚上,然后用吸锡带吸走,这样出来就很完美了

网友:
刚开始做维修的时候,差不多焊了一个月的东西,废主板上的零件拿来拆,拆下来再焊上去。技巧只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大量的练习,什么技巧都没用

网友:
肯定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就像是学用筷子学骑自行车一样。

网友:
如果有一点的话用铜丝拉下,很彻底的。

网友:
一半点连焊的话,烙铁头擦干净,棉棒沾松香水点在连焊处,下烙铁,沾起,手到病除。

网友:
一句话多练习练习 习惯了就好
这个活我练习了一个月 呵呵
不过关师傅不给摸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