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N 开机跑C0

楼主(2010-01-08):
电流直接上0.6不动,测南桥有复位,cpu假负载上,有cpu_rst# 1.05v,pwrgd 1.05v,cpu_100m时钟2信号都有0.4v,基本上确定南北桥应该没问题,换cpu依旧c0,拆bios刷新的,开机测试跑码ok。
cpu

网友:
j就是说楼主修C0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只要放点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