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C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01-08):
客户说笔记本无缘无故进BIOS设置需要密码,强烈要求我给他刷BIOS,刷BIOS失败, 强关机不了,拆开电池关机后再也不能通电了 ,本人没有修过笔记本,不知道不通电是否跟刷BIOS后有关?

网友:
最好有可调电源,插上看什么情况…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重写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重写了 刷错BIOS是无法开机的了

网友:
密码是储存在码片里面的哟,刷BIOS是不行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个本子刷BIOS不认适配器了,结果拆下来重新刷回才好用。

网友:
拆机重刷BIOS

网友:
.既然你是刷BIOS刷坏的。还是建议楼主把机器拿到专业维修店去检查吧!

网友:
刷了BIOS 能通电了 但不显示 又没有诊断卡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刷错BIOS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