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诊断卡什么都没有显示

楼主(2010-01-08):
我有一颗P4的cpu,2.4的,现在上到一块杂牌板子上能点亮主板,跑码正常,可是上到其他3块板子上,cpu不发热,现象如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发到这里来好像有点不合适,但是其他网上的论坛都是一些菜鸟,这里的大侠见多识广,不知道是不是cpu到了一段时间也会不稳定?或者挑板?(另外3块板子也是好的而且能上奔四2系列的)。最近因为这颗cpu的原因,害得我误诊了两块板子,浪费太多时间,直到发现这个问题。大家能不吝指教否?

网友:
看一下工作频率啊是否兼容

网友:
兼容的,因为我跑到同行那边用一颗也是533的1.8的u,那些我这边不能正常工作的板子就能用。

网友:
cpu老化了兼容性也不好,cpu针虚焊。

网友:
我见过,有这种情况,认识一个专门收CPU的,他就收到一颗只能用在一块主板上的CPU,换其他板就是不行。哈哈~~~~~

网友:
可能有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换CPU吧  我修过一个CPU就在客户板子上能点亮 在谁的板子上都点不亮 同型号新板子都不行   最后它板子废了  都没办法了 没办法 CPU松给我了  我现在接针用  有点可惜了4200+的 CPU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哎,大千世界呀。

网友:
不能用的主板型号是什么,报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