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2A菜鸟求高手指点(MS-7270)维修

楼主(2010-01-08):
前几天客户送修一MS-7270 K9NU主板开机现象是显示屏不亮,键盘NUM键按着能亮能灭。插检测卡开机,检测卡跑2A  FF。测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内存上的时钟复位也正常。PCI-E的时钟是0.4V  0.38V应该也正常,点RST,PCI有3.3-0的跳变。PCI-E的供电12V是黄线直接给的,3.3是橙线直接给的。(问题1)请教高手或斑竹PCI-E的供电还有别的吗? PCI-E的复位电压点A11没电压,跑线路发现是一个LVC08A的第3脚给的,测LVC08A的第2脚有3.3V,第1脚没电压。这第1脚测不到它跑到哪里了?(问题2)这板子的LVC08A第1脚是跑到哪里的?是这独桥直接给的吗?
      求斑竹 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
看一下PCI-E的AD线是否有空焊,欧和电容有没坏
你显卡不是好的啊。槽有没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