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下我DIY的液晶灯管测试工具

楼主(2010-01-08):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DIY的液晶灯管测试工具

液晶维修中常遇到要测试灯管是否老化、更换灯管装前测试、灯管一致性测试等工作,使用原机的板也可以,但不方便。结合自己的实际,利用现有的通用板,我DIY了一套很实用的工具,向大家展示一下。

1、单灯测试工具。主要用于测试笔记本灯管、焊接后的灯管测试。

将Q1的C极与E极用导线连住,加电就亮。如果想开关控制,串一自锁开关就行了。

2、四灯测试工具,主要用于测试液晶显示器3秒黑屏中测灯管一致性、排除灯管问题、判断是否高压板问题。

这次没有短三级管,而是在ON/OFF脚引一32K电阻到12V,加电就亮。如果想开关控制,串一自锁开关就行了。

应用实例:

网友:
我一般就是直接12V给控制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不错,不过点笔记本的小灯管会不会电压高烧坏呀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不错,不过点笔记本的小灯管会不会电压高烧坏呀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怕。CCFL冷阴极灯管的工作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方法很好,用pc电源的电可以吗

网友:
可以,,,,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是用维修用的长城电源,直接12V输入.5V开关.接在硬盘电源接口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自己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