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量CPU脚座?

楼主(2010-01-08):
各位帮帮忙···小弟先谢了!
cpu

网友:
插上假负载。测试 核心供电 复位 pg型号 时钟电压 。在假负载上都有标正常电压是多少的。至于是否虚焊的话可以用代灯测试坐啊

网友:
一套假负载就OK 想方便的话用灯座咯

网友:
到基地买套负载,不但能量坐,什么都可以量

网友:
要买就买一套吧。别买单个的,建议的。一套包括内存,笔记本的,很实用!

网友:
现在的辅助工具多了去了,还便宜,建议买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