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维修资料,适合初学者翻阅。

楼主(2010-01-08):
这是我师傅电脑存的一个资料,像是做的总结。

网友:
部分内容:
主板维修资料2009年04月06日 星期一 下午 02:36CPU主供电
1、CPU主供电产生的过程:CPU(控制)—VIDO(控制)—电源IC(输出)—产生控制电压给后级电路(
产生)—主供电。括号内的表示该处所起的作用。
2、CPU主供电的构成:大多由电源IC、场管、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容等组成。
3、CPU的工作原理:红5V电压通过电感L1、电容C1进行第一次滤波后送到由电源IC、场管组成的脉宽调制
电路中,由电源IC控制场管导通和闭合,当场管导通时红色5V通过发射极流向S极给CPU供电,当场管闭合
时电路中的电流下降,电感线圈向外释放能量继续给CPU供电。
CPU主供电的总结
1、在CPU的主供电路中易损元件有:电容、场管、电源IC(注意场管有软击穿,不易判断是否损坏只有用
代换法);
2、P3主板Q1的G极4V左右、Q2的G极6-8伏左右;P4主板上分别为2V和4-6伏;
3、有部分主板不加CPU风扇时没有主供电输出
主板的分类
一、按CPU插座类型划分:常见的有478主板、370、462、423、845、865、915、945、965等;SLOT结构的
有:754、930等。
二、按主板所用北桥芯片划分:INTEL、SIS、VIA等。
三、按主板生产商(品牌)划分:华硕、精英、V星、QDI、昂达、技嘉、等数不胜数。
怎样识别主板的厂商型号:
可通过以下方法查看主板的型号。(1)在北桥(Northbridge)的散热片上贴有厂商的标识;(2)在主板
的AGP槽符近贴有标签;(3)集成主板的声卡或显卡上方贴有标签。
四、按主板的结构可分为:AT主板、ATX主板、NLX(多用于服务器)、BTX(一般是最近生产的主板,主
要是为了解决北桥和CPU散热问题)
下面再介绍一下CPU插座的类型:
1、Mpga
具体的有MPGA478、MPGA370、MPGA423。其中,MPGA478支持的CPU类型为:p1.7G—P3.6G;MPGA70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