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芯片9202的困惑

楼主(2010-01-08):
七彩虹的754板子不跑马 CPU供电1.38 正常 内存2.55 正常。
北桥电压0.98,肯定不够两个MOS管不工作,查到RT9202 的2、4脚无输出,9202实测如下:
1---4.86V 2---0V  3----0V(gnd) 4---0V
5---5.1V   6---0.64 7 ----4.30V    8----0.95V

据资料,1脚应该在5--7V之间,可一直没高过5V啊,

换了两个MOS管画面,点亮一次又不行了,飞翔老师看看是不是9202出问题了 还是外围的问题,

1脚连着的二极管和0.1的小电容也换过,一脚电压始终低于5V

一时又找不到9202的代换品 真是郁闷死!!

网友:
有复位,其他都正常的,边上几个1000的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有个帖子里面有高人如此操作,不知行不行呢?飞翔老师怎么看呢?

和我的板一样
我刚修好
应该是RT9202烧
你测量一下看是不是供电管下管只有0.9V左右的电压
我的解决方法是
手里面没有RT9202更换
把RT9202的二个供电管直接下掉
下管连接RT9202的有个电容和电阻也下了
然后从 ...
引用 网友A:

__________________
这样改确实可以点亮,能不能稳定使用我就没有试验过

网友:
然后从CPU的三相供电里面直接飞一线到RT9202控制的二个供电管下面的那个大电感上
应该就能点亮了
然后进主板BIOS
把CPU电压调高0.1V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6642-1-1.html

网友:
我修过很多的9202坏的板子了,换场馆电容 rt9202

网友:
9214可以代换!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找个RT9202来换,改线路是不好的。

网友:
是RT9202的问题,找一个换上吧

网友:
肯定是RT9202的事,这种问题我见多了

网友:
如果没有9202就先把桥烤下,虚焊也会这样,9202坏了电压0.9V或者没有电压

网友:
RT9214不能换要用RT6521

网友:
如果没有9202就先把桥烤下,虚焊也会这样,9202坏了电压0.9V或者没有电压
引用 网友B:

今天还真有个南桥开焊,造成9202没有输出,这个板子没有1.25V的供电,也没有CPU核心电压,走了好多弯路,9202的供电和开启电压都正常,又换了电源IC,还是不行,后来看了论坛的上电时序才知道,是先有1.2V才有电源核心的,查了好长时间的1.2v电路,最后看了这个才去按了南桥,就正常开机了,看来要加焊南桥了

网友:
6520可以代  一般我都用这个代 GIGABYTE板子上有

网友:
NES2114或W83 321G或,6545CBz

网友:
三个都能代。那个换了9202就好,我以前修过

网友:
RT9214 BOOT电压要12V,VCC可以用+5V其他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
陆通果然是个高手,会改线路

网友:
这多是9202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原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