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1-08):
A8E主板。客户说机器进水,拆开机器后发现近水状况不厉害,就EC边上有点。清理后上电短路。
查后发现VCCP上管击穿,换掉后,脱开vccp检测点,按开关从0.01-0.02。查ec PM_PWRBTN#正常发出,SLP_S3#没有返回,加焊南桥也一样,就把南桥换掉了。开机vccp正常。把测试点补上装上CPU开机0.58没有跳变。
大家给点建议呢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图纸ec的脚连到哪里就检测哪里,水虽然没有进南北桥,但是一些到ec的信号线短路了,照样能损坏,干脆让客户换主板吧。

网友:
CPU工作了吗?已经工作的话量时钟复位。

网友:
再重点检查一下cpu核心供电 键盘芯片 北桥,应该有收获的

网友:
检修CPU 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还有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好,看看是不是还有电阻因为腐蚀阻值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