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400 网络问题维修

楼主(2010-01-08):
接机故障为上不了网
测试发现认到硬件,驱动安装正常.插网线系统没反映.右下角没有出现网络己连接提示,还是一个红色叉在网络连接图标上面.
拆机发现网口已经给人加焊过.反复测量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
又听说这机网卡爱出故障,直接上BGA加焊.完了进系统发现还是一样.
这时才想起来把网卡删除,再重新找硬件发现正常.且驱动也正常..
应该不是网上芯片上面的问题了,重新拆了,仔细的观察网卡接口附近也没有发现没有问题,再细看网口里面的
针脚发现其中有三根比正常针稍微的低一点点,心想问题找到了,本想找一个一样的网口换上去,实在找不到(此网口带灯)一样的,
弄了一个不带灯的安装上去,再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此机怪只怪自己一开始就没有仔细观察.
不过如果第一家接手的仔细观察了的话就不会到我手里了..

网友:
插网线没反应。很多是 接头坏了。
还是用无线好。避免了接头坏的苦恼~~也不怕雷击

网友:
呵呵.这老的机器人家不舍得花钱啊.....

网友:
这也可以了,发现问题就是成绩呀

网友:
无线电好是好,方便嘛,但是网速慢哦
对玩游戏的朋友就不方便了!

网友:
想找到毛病就得细心

网友(2010-04-29):
楼主够细心的,这点必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