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PE主板跑C0。。。。。

楼主(2010-01-08):
华擎P4i65PE主板跑C0,平且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测量PCI A-15脚复位电压从3.3-1.6-3.3-1.6,全板复位电压也是这样跳变,这样循环跳变不停,刷BIOS程序不行,换I/O不行,CPU座是穿孔的,排除CPU虚焊,用带灯测试仪测没有虚焊,CPU电压为1.4左右,CPU电源IC已更换没用,CPU也换过了不行。注:另外此板不上CPU没法开机(现象是一触即灭)上CPU可以触发开机,以前修过这种板子好像不上CPU是可以触发的。另外此板上CPU假负载也是不能触发的,怪事!
麻烦给位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刷BIOS

网友:
你测测内存基准电压是否为1.25V,内存槽第7脚。南桥的1.5V供电是否正常。是这款吗?

网友:
是的正常我测得为1.3伏,南桥1.5伏也正常,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正常卡上5个灯应全亮且无闪烁,而维修此板复位灯却一闪一闪的且复位电压有跳变,附诊断卡图片

网友:
另外当我把BIOS芯片取下来之后再上电发现诊断卡5个灯状态正常且复位灯也不闪烁复位电压也不跳变可是刷了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
LZ,我也有一块和LZ一模一样的故障的同样的主板。。。现在放一边只能当配件用了,,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我。。现在麻木了我对主板

网友:
这个真不好查啊,实在不行有复位的全查一遍看看吧

网友:
此板暂时不修了,等有时间再慢慢搞,期待有维修此经验的大虾出现

网友:
英特尔芯片组845.865跑B0和C0是最难修的,根据检测卡上面来看,貌似复位正常(复位正常,时钟基本上可以说是正常的。。)
一般都是U座虚汗,还有就是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还有就是北桥附近有灰尘清理干净!
最后一个就是南桥CMOS电路,这部分我也解释不清楚,很多次都是放电,清理南桥灰尘搞定了。至于原理,还有待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