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主板没CPU供电!

楼主(2010-01-08):
一块ECS代工的原装版,型号是915GV-M5,测主板各电压,内存,北桥,南桥电压正常,无CPU电压。电源芯片型号为RT9245A ,它与4个RT9602(8脚)共用给CPU供电。现在测1至6脚其中1,4,5脚为0.56V,其余为0V, 7,8脚0V,9脚1.2V,10脚0V,11脚0.65V,12脚0V,13脚1.0V,14脚3.04V,15脚1.06,16至23都为0V,24,25,26,27脚位2.18V,28脚为5V。
    第7脚接0欧电阻接地,8,9两脚间电容没掉。12脚接地电容没掉。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忘版主出来帮帮忙,板时自己的放到慢慢研究。“孤帆远影”超级版主不是发了PWM电路的吗?希望出手帮帮忙,说说该怎么查啊!

网友:
哦!忘了说我把RT9245A和4个RT9602全都换过了,还是没CPU 电压。郁闷!还有RT9245A有PWM输出给RT9602是不是表示RT9245A这边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插座坏了。

网友:
如果内存和北桥南桥供电电路都查过都是正常的那就一定是CPU插座坏了。

网友:
按你说的情形,原因可能有二种:1,是CPU插座可能坏了;2,还有可能是CPU的型号与板子不匹配?请换CPU到别的板子上试一下,来判断此情形。

网友:
11 12脚的外接元件检查一下
特别是11脚

网友:
cpu坐虚焊,用bga考一下

网友:
   查11脚电路后,发现它与一个Q73上面标为T06的三极管E极相连,此管C极接地,B极接低电平。取下此管11脚为1.4V高电平。用W04改线后换上,上负载测CPU电压为1.05V偏低,上U不跑码。接下来是不是要加焊U座了哦!

网友:
在说一下,现在此版复位,两组CPU时钟,CPU PG电压全部正常。现在我再测测U座看看。

网友:
测U座未发现空焊,不敢轻易加焊U座,因为是无铅的。老大跟上再想想办法吧!

我怀疑是不是11脚1.4V的电压偏低哦!才导致VCORE才1.0V

网友:
从 2点可以看出 。此板是缺少一个 1.2v
1:VID有的为0,有的为0.56V,此0.56正常应该为1.2,因为775板都是1.2V上拉!
2:11脚应该也为1.2V,但同样为0.65V。
可以断定。是缺少了一个1.2V。至于,这个1.2V是VTT_FSB还是VTTOUT_RIGHT还是VTTOUT_LEFT,楼主自行判断!

网友:
刚查了图纸,发现是VTT_OUT_R提供的上拉!
T06是 PNP三极管。
当PWR_GD为低时。三极管导通了。所以DVD也为低。当PWR_GD为高。则DVD也由12V分压得到高电平。
至于PWR_GD前面的2个关子就不说了。应该都知道。

看来座子空焊的几率太大了。。
附件图纸

网友:
好感谢饼哥德大力帮助,我再修修看。

网友:
在我小心的加焊下,上U终于看到了久违的C1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尊敬的饼哥,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