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分组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0-01-08):
小弟有个疑惑.希望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为什么1845能产生不同的电压.我想知道它到底是哪个部位决定他输出的电压高低.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同样是1845分组供电.产生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电压反馈电路对地分压的电阻组值不一样.所以输出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是由反馈脚FB1、FB2决定的

网友:
输出电压由经R1和R2分压后加给FB脚上的电压决定,它们的关系是 Vout=Vfb(1+R1/R2)

网友:
分压电阻比值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ut=Vfb(1+R1/R2)
这个式子只考虑了外部电路,没有考虑芯片内部,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内部会有某个电路控制场管的导通与截止的频率来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