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第一脚供电是从哪来的?

楼主(2010-01-08):
如题,我上次收到的两片 P5E3的主板,IDE第一脚没电压,PCI也没有复位。无从下手。内存、U 、南桥、北桥 供电都正常。
主板

网友:
第一脚是复位电压,由南桥控制,楼主查一下南桥的一些工作条件

网友:
根据描述,无复位吧

网友:
由南桥加门电路控制产生,重点查下门电路的相关元件

网友:
那就是南桥的复位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IDE旁的330电阻

网友:
IDE第一脚是主复位。3.3V电压

网友:
门电路,SB,跑线找到第一PIN连得元器件

网友:
IDE第一脚是复位电压3.3v有南桥发出的

网友:
呵 是的 根据线路跑吧。。

网友:
第一脚跑过了,根本没办法找到它去哪了,可能走的是里层呢

网友:
应该是全板无复位,查全板时钟是否正常,查VCROEPG、ATXPG是否到南桥以及南桥的工作电压和时钟,以及南桥本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