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所走的弯路,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0-01-08):
型号:ATX-300-P4-PFC,通电无输出无SB5V,拆开检查,保险5A烧坏,辅助电源管Q4(C1815),Q3(C3866)击穿损坏,Q3E极电阻R13(4.7/0.5w)烧断,此故障很多由于电路无法稳压,输出电压过高,导致Q3过载损坏,光耦和稳压电路损坏多是如此。继续检查外围元件,即发现反馈电阻R11(100),D7(4148)R15 (1.5K)断路损坏。更换上述损坏元件,C3866难买到用C4908代换,把光耦更换掉。通电试机,测试sb5v有了,只有4.6V。电源几秒后内部开始冒烟,赶快断电。目测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检查刚更换的元件,无异常,测试SB5V输出端对地电阻220正常,在测试另外1路供电,给IC7500B的供电电路,对地电阻只有 几欧,怀疑7500B击穿,拆下,电路对地电阻恢复几百欧,更换7500B,通电,查SB5v还是只有4.6V输出,绿线3.6V,pg0v,短接绿线和地,电源启动,测试各组电压正常,通电30分钟测试除sb5V是4.6V,其他各组电压输出正常。到此以为电源修好了,其实没有修好,下面就是走的弯路。
接主板通电试机,开不了机,还以为主板有问题。在拿另块主板还是开不了机,测试带载SB5V只有3.6V,空载4.6V。重新检查电源内部,没发现异常元件,怀疑稳压431不良,更换,故障依旧,空载SB只有4.6V,带载3.6V,431外围元件没发现异常,带电测试Q3各脚电压,B0.2V,C310V,E0V,B极0.2V ,有点不正常。更换Q3/Q4,故障依旧,至此维修陷入困境,百思不得其解。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TX300w电源图纸.gif,只有考虑整流滤波不良了,拆下C24(1000μf/10v),外观完好,电阻挡测试,充放电不明显,问题在此了,容量不足,导致整流输出功率不够。更换C24,通电SB5V输出空载5V,带载5V。修好了。
总结:在此走了好长1段弯路,由于在路测试C24两端带有270电阻,电容充放电不明显,加上外观完好,没有怀疑C24不良。还有要带载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谦虚了,没有走弯路,很有维修水平了.电源图纸很清晰,全图就更好了

网友:
电容失效或容量减小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判断错误,不知道基地有没有卖测试电容的表。普通数字万用表量程只能测20UF以下的。遇到不鼓包的坏电容总是让人头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网上找的,我发个全图,看看谁需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容量超过20U的我一般用指针表1K档看摆动幅度,对比正常电容。还可看出漏电。实在找不出原因的话,就用代换法,也不麻烦。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大家以后吸取教训啦!楼主的水平令人钦佩!!!

网友:
啰唆多句,该电容不良会引起有的主板可点亮有的则不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