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笔记本换灯管以后,指示灯不亮了(已修复)

楼主(2010-01-08):
一台IBM
笔记本
R51e换灯管以后,指示灯不亮。而且是一颗都不亮了。换灯管之前还是亮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就是F8坏了,F5已经被别人短接了。
笔记本

网友:
指示灯在高压板上,仔细检查高压板接口和电路

网友:
迷糊维修
接口电路已经焊过了,换灯管前还是好的,郁闷啦

网友:
检查高压条的屏线接口,有个3.3V是给发光二极管供电的

网友:
主板上的F8坏了,遇到过,解决了说声

网友:
电脑科技圆
谢谢大家帮忙,修好后一定补贴子。

网友:
很少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修的时候不小时短了

网友:
IBM X6的机器也容易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
给你加点分啊,都对啦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