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显不亮

楼主(2010-01-08):
一个杂牌533   845主板 集成 无单插
跑码正常跑到26  2b.不亮 显示器有变灯 65.75.7f 不亮 就不再有变化!!
求助!~~

一般跑码正常 集显不显的 都是那里的故障啊??!!

网友:
测量主板上R、G、B对地阻值,正常情况下是75欧左右,开路检查贴片电感。若阻值过小则可能是NB内集显控制部分出问题,更换NB。

网友:
显示器变灯说明显卡已经输出了H型号,要查R G B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