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雕5200显卡花屏 MATS如下[已解决]

楼主(2010-01-08):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8428608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2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故障:U4

网友:
正面

                 U7        U9

                                   U3

                                   U5

反面
                 U10        U8

                               U4

                               U6

网友:
五,或六   先看看U6吧,最好是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 是U4的问题 原显存颗粒AGD1281622BT-5T.找了一片HY5DV281622DT-5 代换成功了。

网友:
换一下U3试试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U4的

网友:
U4的故障,我帮楼主把原贴编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