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nt13/02h read error (AX=0101,DL=80)

楼主(2010-01-08):
硬盘是希捷80G ,IDE接口,客户报修时蓝屏 代码0X000000DE,换一根数据线,结果在CMOS里看不见硬盘,插在IDE2的接口上可以看到。
光驱接在IDE1的接口可以认。就重新做系统。GHOST完了。重启就提示:int13/02h read error (AX=0101,DL=80),把此硬盘接在其他的机器上
可以装上系统。此机器可以从光驱启动进入winPE,用U盘也可以进入winPE. 就是装不上系统。也可以用PQ分区。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mhdd扫描了 没有坏道呀。。

网友:
接到PC3000上,上电看COM口返回信息
如果正常
换块电路板试试

网友:
谢谢你 。。  版主 已经解决了 。。  我这里没有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