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这块 865GV 板怎么用好条带坏条点不亮呢?

楼主(2010-01-08):
ONDA 865GVM,清空 CMOS 了,用独立显卡了。
用一条 128M 的母条不管插哪个槽都显不亮,只插 128M 能亮。

板型结构
    * MATX结构,主板尺寸为244 mm*221mm;

  中央处理器
    * Socket 775的Intel LGA775处理器
    * 支持Intel LGA775 533/800MHz FSB
    * 支持Intel LGA775(Prescott, Cedar Mill) 及最新双核心处理器
    * 支持Intel LGA775 处理器及Intel Hyper-Threading(超线程技术)
    * 注意:您在使用LGA 800MHz FSB的Cedar Mill CPU时,必须进行硬跳线,具体操作详见第13页。

  芯片组
    * 北桥:Intel 865GV
    * 南桥:Intel 82801EB

网友:
用好条带好条能点亮吗?

网友:
用好条带好条能点亮吗?
引用 网友A:

这板插槽好像有问题,单条 128M 有时也点不亮,反复插单条才能亮。

网友:
感觉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斑竹如果用好条代好条能亮,还要检查哪里
引用 网友B:

用反汇编的方法检查主板的BIOS源程式编写的是否有先天性缺陷,到底和别的865GV主板在构造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LZ可以查下主板的内存工作条件看正常不,主要是时钟部分可能会有问题,造成有事好有事坏,还有压下北桥试试,如果桥虚了也会时好时坏,我好像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不一样,也没修好,你可以修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