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0主板的毛病

楼主(2010-01-08):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位维修新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富士康910主板 上CPU后 开机一闪一熄 反复几次   测试内存 CPU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芯片有问题 电压不对

网友:
正常跑码 显示器一闪闪吗?

网友:
什么东西一闪一熄?反复几次之后呢?还是一闪一熄?不上CPU呢???
搞不清楚LZ什么现象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