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一个小本,总重启!

楼主(2010-01-08):
日立的一个本,奔腾M的CPU,触发后显示出LOGO的同时立刻重启,又到LOGO后再次重启,依次这样,有时重启后电流就停到0.45A左右不变。一般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原装本,还没有拆,请各位高手帮忙!
cpu

网友:
是DBM就换一个?

网友:
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下午把硬盘拆了下来再测就好了,装回去一试机正常了!进系统也没问题了!原打算给客户联系,没想到再试又这样了!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首先考虑散热,然后排出BGA空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应该是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