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电故障

楼主(2010-01-08):
我的电池,充到百分之十五后,直接跳到百分之百,怎么回事呢?电池的充电芯片故障吗?怎么修下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那个是你的电芯坏了。换电池就能好。

网友:
电芯老化了,也就是电芯不行了

网友:
这块电池放置了很长时间,所以现在这样了,放电时从百分之六十五直接跳到百分之十

网友:
关注中,希望楼主发现答案,我是新手 楼主只需要参考,芯片坏,或者电池坏,和系统。

网友:
大多数是电池的问题,不行的话就换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一,不行在他冲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池挂了,在WINDONS下看,有的一直不肯冲的,也是坏的,冲了突然步进很多的也是电池坏,不稳定。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如果故障依旧 说明电池有问题,反之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池坏了,去换电池芯吧

网友:
可能电池不行了 直接换电池吧  嘿嘿

网友:
先换电池确定问题在说看病

网友:
电芯可能有问题了,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换电池里的离电池,不过要看什么机子,有的电池是不能换的

网友:
肯定是其中有坏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