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 128M 显卡不亮变亮点

楼主(2010-01-08):
今天公司接到网吧拿来5块 双敏7300GT 128M  显卡 显存是三星芯片的  原来是不亮 花屏  显卡散热风扇都不转了 加焊了GPU后 亮是亮了 可屏幕上出现亮点了 修完后 几块卡都是亮点  为什么 会这样 我用的是卓贸580B的机器加焊的GPU    我最近接到只要是PCI-E 显卡 无论是不亮 还是花屏 只要加焊完GPU后 都是亮点 是怎么回事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GPU空焊..不过PCI的卡是无纤的,就最好先烤一下

网友:
我们是管它有铅无铅,先把GPU拿下来再从新焊回去,它原来是无铅的,换成有铅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有亮点是显存有问题了,三星显存通病,繁星点点,加焊更花.

网友:
楼主中奖了,只有更换全部显存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换全部显存

三星06年一批显存K4J55323QG-BC 通病,繁星点点

网友:
可以找现代的显存代换

网友:
很显然是把显存芯片吹坏了撒~~

先用检测工具看能不能修复,

不能只有换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