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ATX绿线部分如何被拉低的求解!!!

楼主(2010-01-08):
这个图中的开机部分绿线是如何被拉低的,还有pwrok和vcore ovp这两个信号在开机部分是起什么作用的呢?那位高手帮忙讲解一下,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只有Q61导通后,才能将ATX插座14脚的 PS_ON拉低,使ATX主电源工作。

vcore ovp为高时,Q39导通,将使Q61截止,ATX停止工作。
pwrok为高时,Q63截止,Q61导通,ATX主电源工作。

当vcore ovp/pwrok为低电平时,你自己分析。

网友:
vcore ovp这个信号应该是其保护作用,但其上面的电路还不是很明白。Therm en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therm是热 温的意思 这里和温度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关键点:只有Q61导通后,才能将ATX插座14脚的 PS_ON拉低,使ATX主电源工作。

其他的就是些开/关,高低电平的逻辑了。

网友:
很感谢两位版主的热心解答!!!